换刀点的设置

楼主(2010-12-14):
我用的是发那科Oi的加工中心,现在换刀点位置不对了,那位大虾知道啊,

网友:
根据机床不同和机床故障原因不同,有的可以调整行程开关或挡铁,还有的要调机床参数。

网友:
看说明说   有个参数设置

楼主:
有谁知道是那个参数吗,我很着急要用啊,

网友:
3203我们用的是台中精机,上几个月因为主轴撞过机,造成定位角度偏掉,  不同的机床参数不通,   看清楚后再改!

楼主:
沈阳的是1241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在沈阳机床厂工作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