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304不锈钢用什么钻咀

楼主(2010-12-14):
嗯嗯,师弟想请教师兄师姐们,钻304不锈钢压铸件用什么钻咀好些?除了含钴钻咀外还有没有其它牌子的钻咀好用些??谢谢,对了钻的孔直径是2.7的,

网友:
我用日本和台湾的高钴钻感觉还行,牌子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台湾和日本?,还有比高估钻还好用些的钻咀吗?

网友:
三菱,东芝都不错。但价格比国产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三菱钻咀吗??东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否可以选者硬质合金钻(YG6X),可能太脆,不知您用什么机器,若普通钻铣之类的够呛。市场上应该有涂层钻头,里面是高速钢外面是高硬才料的那种应该会好些。至于品牌日本三菱,瓦尔特,三特维克,个人认为欧洲的会好些,不过日本也还可以,至于国产的不敢恭维。

网友:
钻头品牌我没调查过,只是随口而出,还望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