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汽锤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今天听老师傅讲到管路里面特别要注意汽锤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后果很严重,爆管、伤人都是极可能的!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说“汽锤”的概念,不知道社区内的大虾们谁能够给介绍下!比如说形成的原理,现象,如何避免的途径等等!谢谢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水系统中同样存在“水锤”现象。
在有压力管路中,由于某种外界原因(如阀门突然关闭、水泵机组突然停车)使水的流速突然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压强急剧升高和降低的交替变化,这种水力现象称为水击或水锤。
可参考百度百科。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液压冲击。

楼主:
谢谢3楼的兄弟!冷水和热水相遇会产生气锤现象么?

网友:
液压里讲的是水锤,指流量突变时的压力冲击;汽锤是蒸汽管道里特有的一种现象,蒸汽遇温度低的冷凝水凝结,造成流量突变,引起很大的振动和冲击,与水锤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

楼主: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
蒸汽也有水锤的,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