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铬合金的加工

楼主(2010-12-14):
1、使用设备:全功能数控  全新
2、被加工材料:铜铬合金、CuCr50 无热处理、硬度HB80~120、毛坯状态;端面余量<0.5
3、只是光端面    加工批量;成批
4 、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正是我想知道的  呵呵
刀具、成本、(不计成本)效率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高寿命    粗糙度达0.8
其他,比如迫切程度:当然急切啦

目前依靠自己磨制刀具  牌号YG8   但寿命低、受个人技术水平影响质量不稳定。寻求标准刀片 ,请详细告知其规格(我们也试验过一些大品牌刀具,效果并不理想)
其他我们还有铜铬25  铜铬30和铜铬40  硬度为70-100  75-110   78-120
特别提示:受行业影响,零件不能加切削液  只能加酒精冷却  零件在高温下易氧化 否则直接报废
请高手支招!谢谢!
QQ:1670312066     信箱:bj3561431@163.com

网友:
建议最好用金刚石车刀,因为其硬度超级高,对铜合金又不易结合,刀具不用刃磨。或者氮化硅陶瓷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验过,但是是金刚石几乎是没有排屑槽的,铜屑会缠绕的,因为我们的零件厚度一般只有3.5~5之间。能解决排屑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