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圆弧产生过渡线的解决方法,望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0-12-14):
在车过90度圆弧时一般会产生一条过渡线,而产品外观一般都不充许,特别是铝件,铜件,望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经验。

网友:
反向间隙要设好......................

网友:
是不是导轨精度问题,做下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yxz4538 说得很有理,参数尽量把其改到小于0.01。可能把此避免。谢谢参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麻烦您讲解下90°圆弧和      过渡线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车四分之一圆的圆弧于直线相接,在其相接处有一轻微凸起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如何修改?

网友:
数控机床反向间隙调整不好,加工过象限位置都有尺寸或位置的误差,有时还会出现圆度误差

网友:
新机床,用千分表调整丝杠补偿间隙,达到最小,而且要在刀具过象限的位置调整(刀具拆下重装就要重新调)。

反向间隙置0,车完第一象限后G1退刀再G1进刀削除丝杠间隙再车另一象限。道理同普车削除丝杠间隙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车的是160度的圆,如何调整? 调反向间隙有时也达不到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有道理,同时也可以在参数里把反向间隙改到最小,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
刀具有没有过切现象或是你们所谓的机床间隙

网友E:
这个就是机床丝杆反向间隙造成的,不过有几种情况可以考虑,如果是平床身的车床,就是在反向间隙参数里设好反向间隙,不过也不能太大,太大了。就要做机械调整。如果是斜床身的车床,并且最后的车削余量比较小,车削力小于床身的自然下坠力,那就把反向间隙设成0吧(Z轴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有参数,反而加工不出好零件来。不管是加工过象限圆弧还是正常车削都会有问题。就算正常加工零件,正向下刀和反向拖刀,外园直径也会相差出两个反向间隙参数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丝杆间隙消除掉。或者大于等于45度的斜床身最后精车余料放小,反向间隙参数里不要设定。我有一台30度的车床,X轴有0.01mm的间隙,现在加工就出现问题,目前的方法只能是把这0.01的间隙也消除掉。就是间隙基本为0才行。

网友:
学习了,对以后的学习有帮助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如何修改?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机床丝杆反向间隙造成的,不过有几种情况可以考虑,如果是平床身的车床,就是在反向间隙参数里设好 ...

说得很全面,看来对数控车的领悟之高,以后还望多多请教。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回Yyjj77。不管多少度的圆弧,你过象限了,一两句也说不清。使用过程中,丝杠每个地方的磨损是不一样的,间隙消除的再好(包括空走刀),多少会有些痕迹(因为还有一个切削让刀存在),只是你做的比别人做的好而已。

网友:
反向间隙,加工路径的选择,让刀等问题都应考虑.供参考

网友:
下次整个图  初学者

网友(2011-02-20):
这应该是象线问题,如果机床间隙还不错的话可以用直线副近,不采用圆弧指令

网友(2011-03-27):
回复 网友B:

系统参数没有设好,
一种是准确停再走一段
另一种前一段到后段程序自动过渡

网友(2011-06-18):
不懂什么是圆弧过渡线,如果有图就好了。不过这经验之谈,看不懂也先收藏了。

网友:
R的要求高吗?  不高的话直接用G01车   应该不会有你说的线把

网友:
精车的时候倒过来车就好了  就不存在考虑丝杆间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