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零件,做起来却难。请教高手!

楼主(2010-12-14):
如图
加工方法粗铣36、50 留0.5余量,磨到尺寸。材料45#调质,硬度未知
问题是现在精磨的过程中一直出现严重的扎刀现象,即使是0。01的进也是会出现扎刀的现象,不解?是材料,是砂轮,还是机床的问题?

楼主:
哈哈,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晰,兄弟们请见谅啊!

网友:
您精磨用的哪种砂轮,粒度材质,还有出现过烧的情况有没有规律,是若干块还是每块。个人感觉是砂轮没有及时修磨造成砂轮钝了再过烧。

网友:
砂轮过烧。我前段时间的时候也碰到过,那个区域可能平面度特别的不好把,所以进刀的时候太厉害了,

网友:
搬个沙发听听高手的。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磨床应该能搞定,不过看你的材料车削效率应该更高,可是尝试用CBN来做,连续加工,难度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来点实际的好不好…

网友:
可能是调质硬度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1磨头轴间隙大了.调整在0.015-0.025MM
2砂轮钝了及时修整,不能修太细.建议用46#K级白刚玉
估计是磨头轴间隙大

网友:
看不清楚,有可能是操作人员在粗磨的时候进多了,最后光的时候光不出来了

网友:
每次进0.01都轧刀?不能吧?那是不是你那砂轮有问题啊?用金刚笔修一下,要是还这样的话那就是床子的事了!找机修给你看看吧!

楼主:
砂轮修的很粗,进0。03的时候会出现这中问题,好像工件供起来一样,很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自己亲自做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人员的问题。

网友:
首先先从你砂轮上面来解决问题··把你的砂轮材质·粒度·和硬度说来听听大家在帮你分析··

网友:
我总算找到问题了。是工件太长,加工中工件受热产生拱起,而由于工件过厚,磁性平台无法把它吸平,所以。。。。。建议及时翻转磨削。

网友:
我建议你在工件表面涂一层油再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按这位兄弟说的检查下,我也觉得可能。

网友:
对加工不了解,但作为机械的能学到点加工工艺理学 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
可以学到不少经验性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