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自动车床技术含量在那里?

楼主(2010-12-15):
液压自动车床技术含量在那里或者说使用这种机械好处在那里?请各位赐教!就是上面图片中的这一种!

网友:
应该是控制和爬行问题

网友:
往复直线运动。我见过6140液压半自动,适合强力粗切削,没有精度。6毫米钢板车法兰,调不好都能把工件顶报废。

网友:
没见过这种车床。不过根据液压的特点,我想如果想实现普通车床的精度,恐怕非常的困难。因为液体不是没有金属的刚性,液压的泄漏是始终存在的,液体是会随温度变化收缩的,做不到这几点,即使做了车床,也只能用来拨毛坯,精加工根本没他的事情。

网友:
行程是用螺丝调.精度在五丝左右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 ,听楼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