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断续切削,经常崩刃!

楼主(2010-12-15):
        遇到一个问题,在圆柱体上打6mm的孔,孔是通孔孔深大约100mm,孔的角度与圆柱的中心轴线成40度左右,只能从一侧打通。
       目前使用的方法先用铣刀铣一个浅孔再用硬质合金钻头钻通,问题在出口的时候,因为出口钻削的时候出现断续切削,经常崩刃。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枪钻就不用考虑了,机床的水压太低。)

网友:
要出的时候降低进给。
在出口处加工沉头孔

楼主:
出口也降速了,沉头孔工艺不允许。

网友:
钻头改用高速钢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
1)∮6mm*L100属于深孔钻加工、圆柱斜角切入钻孔,面临的问题是:
      a 倾斜切入 。lz  "铣刀铣一个浅孔"解决了
      b 实际上是否我们反思考虑一下,出口处也用反向"铣刀铣一个浅孔"呢?
2)换刀具也可以试试?(4楼 海砂  所说的)
3)如果批量不大、∮6mm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换工艺:
     用电火花----∮6mm的电极直接进行穿孔加工,100mm要10~15分钟。

网友(2011-01-14):
钻头改用高速钢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
遇到一个问题,在圆柱体上打6mm的孔,孔是通孔孔深大约100mm,孔的角度与圆柱的中心轴线成40度左右,只能从一侧打通。

是否意味着,出口处也是倾斜的,也是斜40度的,如果工艺不允许在出口处打沉孔,能否在夹具上进行改进,把出口处的倾斜进行补偿过来,夹具与工件面与面进行平行,这样可能会一些,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中,设计专用夹具很重要啊`

网友(2011-02-15):
学习中,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

网友:
把空的地方用芯棒堵上再打不就是连续钻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用一下4刃带的钻头,由于一侧有双刃带,可以克服出口处受力不均导致的崩刃问题。
还有一个办法是在出口处使用导套,需要设计夹具。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在斜孔出口处增加一块铁与工件紧密结合,那样就不成在孔穿会崩刃。

网友:
如果材料不是很特殊可以用上工的高速钢钻头试试

楼主(2011-05-18):
现在用瓦尔特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加工,出口减速,寿命不是很长,20多米。目前只能这样。
至于工装就别考虑了,产品太多,数量也不多。

网友:
假如什么都不能改的话,那就试一下肯纳的平底钻吧。http://www.kennametal.com/e-catalog/ProductDisplay.jhtml?XMLArg=6215.xml&HOOK=&location=&logo=kennametal&id=6215&level=&pid=7824529&navAction=push&item=category%3A6215&logo=kennametal 。

楼主:
我们最少需要20倍径的长度。

网友:
我这有个实例,45度角斜孔,D4MM通孔,棒料,深70MM ,方案是做个导向套定位,用GUHRING涂层高速钢钻头,快通时,F减半。。就是寿命有点短(HSS)。但不会崩断。 高速钢韧性好点。

楼主:
可以用钻套的话,高速钢钻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制作特殊夹具孔两侧加导向套

网友(2014-08-06):
出口那个面用铣刀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