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纸链条磨损问题

楼主(2010-12-15):
收纸链条用过会有磨损,请教:
1.链条伸长后会对传动有影响么?
2.链条伸长多少应进行更换?
3.四开以上的机器,在机器上可调整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链条伸长后对交接纸张时间(进入收纸链排的时间)有影响,就胶印机而言,不能超过2%--3%,链条预紧不可过大,一般手能提起10--20毫米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