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或者减少机加工后的变形问题

楼主(2010-12-15):
最近来了一批很棘手的活,4000*600*35的板材需要加工出特殊的形状,工厂安排了工艺是先铣两个大面,再铣外形,最后换小铣刀扣里面的复杂形状,活最终干出来的效果有点像E字,只是内部有很多凹槽,长度方向还有个小凹槽,结果加工后大板在长度方向成C型凹陷,用靠尺检查最大变形量有5mm,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是工艺安排不合理还是缺少必要的工序呢??请大家不吝赐教啊,多多发表个人看法,谢谢!!

网友:
我猜,能否在粗加工后安排热处理工序,变形可能是加工应力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加工好了后局部应力集中引起的,增加一些保持零件尺寸的热处理工序可能有点用,这么大板子肯定有变形的

网友:
长度方向的尺寸应带预留变形余量,因为工件越长变形就越容易,E字的右侧没有强度所以也容易发生变形。所以工件的左侧也应该预留余量。

楼主:
2楼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也是这么分析的。粗加工是不是应该预留加工余量以消除粗加工后的变形问题,然后马上送去人工时效呢?3楼说的E字的右侧没有强度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能不能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先留余量粗铣,后正火处理,再精铣到图纸尺寸。

楼主:
这样操作变形量能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
先粗加工去掉绝大部分余量,然后消一下应力,再精加工

网友:
应力是一方面原因,但一定要先粗铣,再精铣,方能减少变形。

楼主:
嗯 说的都比较好  顺便问下谁知道塑料能否进行机加工?

网友:
塑料可以进行机加工,我们经常干,选择刀具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A3一类的低碳钢,热处理也没多少用处。不知道楼主的板材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真的很不幸 就是低碳钢啊Q235A的

楼主:
没有实际做过这样工艺过程的朋友吗  给个建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