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差垂直度检测

楼主(2010-12-15):
长方形板(60mmX60mmX9mm)大面上钻直径为2.5mm的小通孔,小孔轴线对板的底面的垂直度要求为0.005,请教各位如何检测啊?

楼主:
没说清楚,钻孔后粗糙度为Ra0.8,板的底面平面度为0.0025,孔的公差为2.55(+0.02,+0.03),三坐标测怎么测?轴线怎么模拟出来?您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建议:

平面度合格情况下

穿心轴,测断面跳动,通过比例计算确定跳动度规格,以跳动度来判定是否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太明白。比例是什麽意思?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2#说的是反打跳动。就是把整个工件通过2.5的小孔固定在一个带锥度的光滑的2.5的细轴上上,在将轴挂在偏摆仪上旋转,测出地面的跳动植,就是小孔轴线和底面的垂直度了。中间包含工件底面的平面度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反测法,这一点我明白了,只是2.5mm轴锥度多少合适,有锥度意味着只有一个横截面与锥轴接触,这样模拟出的是一个圆心,轴线不能得到模拟,另外一点,2.5mm的轴强度很难支撑一个那么大的板,材料是不锈钢,即使是立方也不易啊!

网友:
呵呵,开了两个贴啊,以上都不是大批量生产时批量检验的可靠方法。单件可以凑合,批量你就要好好斟酌了。我就不多说了,免得广告嫌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先尽快靠大家的力量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