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螺旋齿轮 能用四轴数控铣床加工吗 或者 哪里能加工

楼主(2010-12-15):
我这大概有个参数 直径12.88mm 10齿 模数大概是1 图片类似这种,但是我不要轮毂,全都是齿,齿宽15mm,中间的孔是5mm 带键槽 不用顶丝 铜质

能用四轴的数控铣床加工吗。

如果外面用滚齿机,谁家做?

网友:
螺旋角度?这个很重要。

网友:
一般滚齿机不能滚么?我这滚齿机加工过螺旋角45的

网友(2011-02-21):
滚齿机加工的话那滚刀是不是特殊的呢

网友:
这种做过的都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
什么精度?小滚齿机应该都能干。铜的容易加工

网友(2012-04-17):
这不就是斜齿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