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气压自动车床

楼主(2010-12-15):
谁知道程控气压自动车床啊!浙江产的!据说是世界首创!类似仪表车,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能不能使得住?有知道情况的大哥大姐告诉小弟啊!5 n  \; l" n+ k7 W

楼主:
有道理!不知道大哥用过没有?我们想买一台呢?

网友:
广东这边大把.一万把块到几万都有.

楼主:
广东的是液压自动车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杭州诺亦斐吧!气压式仪表车床原理都是一样的,无非说做的精,机床刚性好而已!

网友:
广东大把,他们叫风机,液压的叫油机

网友:
http://www.yinuofei.com/估计楼主说的就是这家吧!小五金加工估计还可以,大棒料的钢件或不锈钢件估计就不够力道了

网友:
有色金属没问题吧,如果是铁类钢类的,肯定是液压自动的好。一个快,一个力气大,看你们侧重点了。

网友:
估计不能做带复杂曲面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