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0-12-15):
我想请问下高手,有那些轴承承受径向力以及倾覆力比较好点,有的话推荐一个,我这有个转动机构,当时里面配的一个圆锥滚子轴承,那根轴是竖着放的,由于重心和旋转轴不同心,导致原来轴承经常单面受力,滚子连同里面一些面的金属材料都磨烂了,所以我想问下,这种情况应该选个什么样的轴承,具体到参数哦,还有就是,我想把游隙换小行不行?换多小?还有就是寿命有多长?(我一天用10个小时),请大侠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赐教啊

网友:
这个回答不了啊,坐等答案!!!!

网友:
四点接触球轴承。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垂直轴的话,角接触球轴承比较合适。滚针组合轴承(滚针+推力轴承)也可以考虑;具体的工况你没有说详细,很难给你选行啊

网友:
另外你说的重心和旋转轴不同心是一个什么情况??有图纸吗??给大家看看

网友:
哼哼的学习了一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