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0-12-15):
谁有编码器方面的资料?

网友:
编码器?哪方面的?什么品牌?学习资料没有,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编码器的厂家还是?是的话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一般的厂家都有的吧?

网友:
编码器?哪方面的?什么品牌?

网友:
角度编码器,数控系统里各主轴的伺服电机里有编码器

网友(2011-03-30):
编码器你是需要绝对值还是增量式的,要多少个脉冲的??

网友(2011-06-03):
可以去百度一下啊嘛
找到给我看看

网友:
编码器(encoder)是将信号(如比特流)或数据进行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的信号形式的设备。 编码器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前者成为码盘,后者称码尺.按照读出方式编码器可以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采用电刷输出,一电刷接触导电区或绝缘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非接触式的接受敏感元件是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采用光敏元件时以透光区和不透光区来表示代码的状态是"1”还是"0”,通过"1”和“0”的二进制编码来将采集来的物理信号转换为机器码可读取的电信号用以通讯、传输和储存。

网友:
这也太概括了吧,就像有人问:你有电机的资料没有?谁也不知道你要的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变频电机还是力矩电机,多大功率的电机,做什么用的电机。建议以后碰到这类的帖一概删除。

楼主:
直流也好交流也好不都是电机吗?告诉你多大功率,做什么用的我还需要资料干什么!我需要的是资料,并不是答案,况且你也给不了答案!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吧!上网查一下不就行啦!

网友(2011-08-18):
我这里有 禹衡光学 的产品样本??你需要的话,,留下邮箱,或者直接从网上找找。。

网友:
我们有伺服电机,不过没有你说的编码器的资料……有伺服电机和驱动的资料……http://r.baidu.com/1BH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