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间继电器的触点解说

楼主(2010-12-15):
我有这个中间继电器,可是不知道怎样接线啊,各个触点表示什么都不知道。请个位解说一下拉!
谢谢!

网友:
13   14是线圈,通电各触点动作,触点根据需要接线,貌似这样子

网友:
9和5、10和6、11和7、12和8常开,得电则分别接通,9和1、10和2、11和3、12和4常闭,得电则分别断开,13和14是线圈

网友:
这个继电器其实和交流接触器接线方式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今天又请教了一下工程师,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个电路之后,发现跟你说的是相反的,图上画的1和9是常闭的,可是通了电之后还是常闭。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图上表示的是线圈得电是的开光情况还是断电时的。很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图一般画成是断电时的状态,所以图上应该是线圈断电时的状态,这种继电器实际接头顺序和图上的未必一样,每个接头处都有一个标号,按照那个号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搞懂了,问题不在继电器,而是在于光电开关,我听一个工程师说,光电开关上有一个调节旋钮,标有L和D的,是不是旋转该旋钮可以将观点开关的正负极呼唤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上面不是画了个二极管吗?可能线圈是分正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线圈是有分正负极的,不过我说的是光电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个光电二极管吗?我没用过带光电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一种光电传感器,我用的那个是一个对射型的光电开关,用来检测中间通过的无知的!

网友:
哦,这样啊?我们用的叫光幕,操作台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