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圆弧怎样车?

楼主(2010-12-15):
接了一套模具加工,不熟练编程做不了,主要是第一把刀车R3的圆弧车不了,(车出来是直线的)我的是广州数控980TD系统,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下面我就把右边的圆弧编程发上来,左边的已经车好了。谢谢各位i
T0303(外圆车刀)
GO:X 60 Z-2.18(定位到加工起始点)
G02U-1.59W1.48R1.6F10(车1.6右圆弧)
G01 U-0.17(车直线)
GOX 100 Z 50(返回换刀点)
T0101(白刚刀)
GO X56.48 Z0(定位到端面)
G02 U-2.06 W-0.82 R3F10(车R3的圆弧)
G01 U-1.38 W-0.95(车直线)
GO Z50(返回安全位置)
X100

网友:
还是连图纸也传上来吧。第一个像倒圆角,第二个像凹圆,再看就糊涂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刀具补偿是怎样编程的,是否在刀补的页面加上R的数值就行了,还是在编程里编的?请问T假想刀尖又是什么数值呢?这个数值是如何取得的?

网友:
你这种最好要使用刀具半径补尝,G41和G42 G40。还有刀子不要过切。

网友:
这个以前做过类似的,做的日本人的异径管,比你的更恐怖,我们厂根据图纸自己设计了一把机夹车刀,用铣床上的圆刀片,用车内孔的方式加工出来,不过要用道具半径补偿,要不然用圆刀片的圆心为假想刀尖计算坐标编程很麻烦,

楼主:
有谁能帮我编个程序吗?我用刀具补偿也没有效果的,加和不加都没区别的,是不是编错了?刀具补偿是在对应的刀号加上刀尖圆弧,是吗,然后在编程加工前的程序段加G42是吗?那T代表什么呢?

网友:
你把刀具补偿的那段程序也发上来,让大家给你分析一下是否有错误。

网友:
难。国产车床可能做不出来。尺寸之小,精度之高。
用焊接手磨刀具。假想没有刀尖圆弧的话可以做。否则右下角那个小直线0.1737怎么做不会过切?

网友:
用电脑编程,电脑编程快,这种复杂一点的带点麻烦的,电脑编程比较精确

网友:
T是指刀尖方位号,必需写,不写是补不上的

网友:
可以先用电脑把图画出来  再远程

网友:
T0303(外圆车刀)
GOX 62.0 Z-2.18(定位到加工起始点)
  G42D03 (其中D03表示3号刀的刀具半径,在刀具半径补偿后输入刀具半径即可)
G01X60.0F20
G02U-1.595W1.478R1.6F10(车1.6右圆弧)
G01 U-0.165(车直线)
GOX 100 Z 50(返回换刀点)
BT0101(白刚刀)
GO X58.0 Z0(定位到端面)
G42D01
G0X56.48
G02 U-2.057W-0.816R3F10(车R3的圆弧)
G01 U-1.38 W-0.946(车直线)
GO Z50(返回安全位置)
X100

网友A:
T0303(外圆车刀)
GOX 62.0 Z-2.18(定位到加工起始点)
42D03 (其中D03表示3号刀的刀具半径,在刀具半径补偿后输入刀具半径即可)
G01X60.0F20
G02U-1.595W1.478R1.6F10(车1.6右圆弧)
G01 U-0.165(车直线)
GOG40X 100 Z 50(返回换刀点,并取消半径补偿)
BT0101(白刚刀)
GO X58.0 Z0(定位到端面)
G42D01
G0X56.48
G02 U-2.057W-0.816R3F10(车R3的圆弧)
G01 U-1.38 W-0.946(车直线)
GOG40 Z50(返回安全位置)
X100

楼主(2011-01-15):
引用 网友A:
T0303(外圆车刀)
GOX 62.0 Z-2.18(定位到加工起始点)
  G42D03 (其中D03表示3号刀的刀具半径,在刀具半 ...

谢谢海砂兄弟的指点,我回去试试

网友:
这种最好要使用刀具半径补尝,G41和G42 G40
做过类似的,不f过只要有大概这个意思,不强调精度,所以没有用补尝,一把刀车要考虑到刀左侧过度到刀右
侧的问题,很不好调,要有耐心!(有机床刀具能自动调角度)两把刀的话要考虑车两次的同心度!

网友:
你的刀架我看了应该是前置的。如果是前置的话指令应该是G03而不是G02得

网友(2011-03-04):
T代表刀具号啊,G42右补,G41左补,看你走刀路线了。走刀前建立刀补。

网友:
你这个R3的弧度很小,我不知道你车这个直线的余量是多少?如果比较多的话,就容易造成圆弧车过去变直线了,你可以试着先把直线车一刀,再车圆弧试试!

网友:
T代表方位!具体我不记得了!

网友B:
不知楼主现在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现在做出来效果怎么样?

已经做好了,反过来倒圆弧就行了,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懂的请帮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反过来倒圆弧就行了,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反向间隙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反过来倒圆弧就行了,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是的,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反过来倒就行,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师傅,他也答不出什么原因,有谁知道的请说说,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