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片管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5):
有懂翅片管的吗?我有如下问题请教。
我买的翅片管是按HG3181-1989,请问翅片管两端如果长了是否可以切掉,另外,左旋和右旋是否有硬性规定?翅片管绕上去即可还是另有花样?另外,翅片焊接根部焊渣、焊瘤等是否需要磨平,清楚?翅片有损伤,如何修复?可以补焊嘛?翅片有磕碰,可以进行矫形否?
请高人指教。

网友(2011-07-22):
自己焊哪?为什么不买现成的,人家可是用高频焊接。

网友:
翅片管相关可以找我
happy@honghengti.com
www.honghengti.com

网友:
焊根和焊瘤需要磨平,翅片旋向不重要,可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