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种浅腔怎么加工呢?

楼主(2010-12-16):
这是一个圆筒的端面,材料是45钢,要开4个0.02mm深扇形浅腔,公差为0.002mm.请教各位高手,怎么用方便成本低的加工方式?

网友:
像电刷镀一样放电腐蚀,通过电量计确定腐蚀深度

网友A:
0.002啊,怎么控制啊,难度有点大哟,期待高手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2啊,怎么控制啊,难度有点大哟,期待高手进来

我也觉得?

网友:
2个丝0.002的腔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
LZ说一下.

网友:
精度好高,期待答案。。。。

网友:
精度那么高,做什么用 啊。

网友:
估计带有一定的密封要求
带电腐蚀是一个办法,小电流、精确控制也可以达到的。

网友:
即便是做下来了,你的检验也是个大问题哦。
想好你的检测方法了吗?

网友:
开这种的确实需要电火花了,虽然没见过,但是接触过开这种小槽用电火花,铣的话也能实现不过成本和时间相对慢些

楼主:
这4个是滑动轴承的止推油腔,要求比较高,不过放到4个或者5个微也没太大关系。

楼主:
铣床没法做呀,对刀时,挨上去就至少1个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只呢?能说说其中的奥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