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敏感系统,讨论

楼主(2010-12-16):
大家好!
  下面这两个图 片,是负载敏感系统原理图!看到一个论坛里面有一些解释,现在自己还有一些疑问,总结如下:
   对于单负载的这个图片:

(1)那个标注14bar 的阀(在调速阀后引出了一个B型半桥,这个B桥的输出压力就引到此阀的弹簧腔)就是流量变量阀       (负载敏感阀),这个负载敏感阀就决定了调速阀前后的压差。

     疑问一:

      如果负载敏感阀的压差如图所示为 14 bar 的话,而调速阀的压差为 10bar ,有人说这个时候的话,液压泵的输出压力是 100bar+14bar=114 bar,那么调速阀和负载敏感阀的压差大小并不一致,此时调速阀上有一个4 bar 的压力损失(这个损失可能是发热等消耗掉的),那么现在有一些疑问,我怎么确定调速阀上的压力损失大小?如果调速阀上压力损失只有 2 bar  的话,而我现在设定 负载敏感阀的压差为 14 bar ,这个时候液压泵的出口压力应该为多少?那么调速阀上面的另外 2 bar 的损失到了哪里?

(2)负载敏感泵的结构并不清楚,希望有人知道的话能否发上来讨论一下。

(3)有人说:
负载敏感阀弹簧端上的弹簧力(折算成液压力)加上液压半桥输出压力与阀芯上另一端液压力之差,如果是10bar,则调速阀前后的压差就是10bar,这里有一些疑问:

       负载敏感阀(14bar那个)左端接液压泵输出口,右端通过
液压半桥-固定液阻(画成节流孔外边加一个圆圈)在前、可变液阻(注为150bar)在后的B型半桥和调速阀的出口相接。那么可变液阻(注为150bar)的阀,这个150bar的设定是怎么设定的,有没有什么范围限制?

负载敏感阀(14bar那个)的工作原理,还不是很清楚,有人知道的话,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4)还是第(3)点里面的一个问题,如果负载敏感阀(14bar那个)的弹簧力设置的非常大,使这个阀工作在右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簧力设置很小,几乎上没有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先写这么多吧,一一解决!

网友:
负载敏感流量组合 油液流动情况是 先是一 减压阀进口 ,二 减压阀出口,   三 流量阀入口 , 四 流量阀出口 ;五 减压阀溢流口与流量阀出口相连接,压差损失 为减压阀进口与减压阀出口之间压力损失,流量阀进口与流量阀出口之间压力损失,减压阀设定的压差即为流量阀进口与流量阀出口之间压力损失 所以你可以找出之间的差值了    注意 减压阀进口与减压阀出口的压差值是随减压阀开口的变化而变化的,节流阀过的流量值等于减压阀出口的流量值。

楼主:
紫剑狂风您好! 呵呵,谢谢解答
 减压阀设定的压差即为流量阀进口与流量阀出口之间压力损失 所以你可以找出之间的差值了!这句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减压阀的压差大小是由减压阀自身的结构(也就是减压阀内部的面积和弹簧力)来决定,而减压阀的压差又决定了流量阀两端的压差!
    还有一个问题:您有负载敏感泵的结构原理资料嘛?我想做这个系统的仿真,需要知道这些!谢谢了!O(∩_∩)O~

楼主:
再弱弱的问一句,负载敏感泵和普通的变量泵是一样的不?使用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2011-05-27):
   一般没有压力补偿的回路,当负载不一样时候,往往是小负载的先运动,有压力补偿的这种多路换向系统,是不是可以克服这种状态呐???不管两个液压缸上的负载力大小一致不一致,这两个液压缸都可以实现同步运动?
   请帮我分析一下啊!请详细讲解一下哦!急用......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多路阀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串联、并联,混合联)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具体的我也不懂,也是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再贴点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对自己还有别人都有点用处......
典型的负载敏感系统:
德国力士乐公司的LUDV系统
林德公司的LSC系统
日本小松公司的CLSS系统
日立建机公司
力士乐有阀前补偿的 LS系统 M4为主
阀后补偿如LUDV 系统 M7为主
林德的负载敏感系统  是由一个负载敏感泵加负载敏感阀构成的
林德的负载敏感系统,其功能和优点与力士乐的LUDV系统一样,只不过用的是不同的叫法而已
林德称其为“同步系统”
该系统的主阀为阀后补偿的(VW阀),具有具有抗泵的流量饱和性功能
负载敏感系统,挖掘机上用的很多

网友:
来学学。.
提高提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说两句,楼主鉴别~
负载敏感实际上就是尽量让泵输出需要的压力和流量,变量泵系统中都可以通过变排量来实现。使泵的输出压力比最大负载高出一个压力差,流量接近所需。
负载敏感系统有多种,可以说哦一些这方面的论文看一下,综述性质的都讲的通俗易懂。你贴的这个图是定量泵系统的:梭阀网络检测最大负载压力,控制泵出口的溢流压力,以使泵输出一个比负载稍大的压力;因为是定量泵,多余的流量只能溢流。多路阀之前的减压阀是起负载补偿作用的,使各工作装置按照各多路阀的节流口调定的开度比例来确定分配到各执行器的流量。
但是当负载所需流量超出泵的最大流量时,这种比例就不能维持了,只能是小负载分得较大流量,即负载饱和。ludv采用阀后压力补偿(补偿减压阀设置在多路阀节流口后)系统可以克服负载饱和,在泵的流量不足时仍然保持分配比例。

网友(2011-07-18):
挺复杂的~~~

网友(2012-04-19):
负载敏感的原理其实就是泵的流量控制阀,当负载有动作时,调速阀的前后便形成压差,这个压差加上负载敏感阀的自身弹簧力便是泵的输出压力。当泵输出流量加大时,调速阀前后压差增大,负载敏感阀动作,控制泵排量减小、泵排量变小时,负载敏感阀动作,控制泵排量加大。。。。。。总之,负载敏感阀其实也可以称为流量控制阀,使泵的输出流量与负载相匹配。压差为变量,故泵的输出压力也是变量

网友:
前面说错了。压差克服弹簧力后的力决定负载敏感阀的阀芯开口,此开口决定泵的输出流量(与泵的压力无关)

网友(2013-01-05):
新人学习了,前辈们辛苦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剑狂风您好! 呵呵,谢谢解答
  减压阀设定的压差即为流量阀进口与流量阀出口之间压力损失 所以你可以找 ...

我刚调试好一个力士乐的A10SVO0140的负载敏感泵的仿真

网友:
油缸同步与系统分配的流量相关。所以在设计系统是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