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和螺栓配合的出头一般是都多少长

楼主(2010-12-16):
请问各位师傅螺母和螺栓配合的出头一般是都多少长,有没有标准的啊,有的话能否告诉小弟一下啊.谢谢!

网友:
5到10左右.................

网友:
要看螺栓的直径,一般来说,螺栓留出的量大约等于0.5-1个螺栓的直径,原因有两个,1、万一螺栓拧得过紧滑扣,可以将这个螺栓拆下,再加几个垫圈换一个新的螺母,应急使用。2、万一使用中发生螺母松动,不至于马上脱落造成事故,有一些缓冲的余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标准啊,或者哪里有出处

网友:
没见过有关标准

网友:
这个标准还真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2012-02-24):
根据螺栓直径的不同,一般控制2-3个螺距。

网友:
增长知识了,我得好好学学,一定要好好学学

网友B(2012-04-11):
2到3个螺距 我的印象是  如有需要帮助的我再给你细查

网友:
有长见识了 多谢各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到3个螺距 我的印象是  如有需要帮助的我再给你细查

师傅,最好是给个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