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后会影响进给量吗?

楼主(2010-12-16):
      大家好!在汽车活塞外圆加工的时候,使用金刚石车刀。    我想知道当车刀磨损时径向力会加大, 此时会不会导致径向进给量的增加,即使是几um的微小增加。   有懂得朋友回复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进给量是你在程序上已设定好的,跟刀的磨损程度没有关系的。

网友:
刀具磨损后,特别是后刀面磨损严重时,切削阻力(材料对刀具的抗力)加大,加工外径会比开始加工时大一些。

网友:
进给量 英文名称:feed rate 定义:工件或工具每旋转一周或往复一次,或刀具每转过一齿时,工件与工具在进给运动方向上的相对位移。 所属学科: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切削加工工艺与设备(二级学科);切削加工工艺与设备一般名词(三级学科)

网友:
如果是刀头严重磨损的话,程序中刀具补偿设定的不合适会造成造成外径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给量不是刀具磨损决定。你说的是吃到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