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其简单的零件的N种加工方法讨论

楼主(2010-12-16):
零件见图,这个产品已经是量产的产品了
外径Φ9内孔Φ2.2公差正负0.1长度20的T2紫铜管,需求量巨大
第一种加工工艺:Φ9×20的铜棒,车床打孔
第二种加工工艺:铜棒冷挤压
第三种加工工艺:现成的Φ9-Φ2.2的铜管割断

首先来讨论第一种工艺:现在量产的工厂采用的就是这个工艺,主轴转速在6000转左右,据说可以班产1w,具体怎么搞的,不是很清楚,采用什么样的钻头

第二种工艺,是我自己在揣摩的,我设想 用铜棒,复合冷挤压,两头分别 冷挤压进去8-9mm ,然后冲底,成通孔

第三种工艺,据说成本太高,厚壁的铜管价格较高。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对三种工艺中的细节有什么见解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9

网友:
很明显,第一种是正道。

网友:
第一种 ,   成本核算

网友:
直接用仪表车,成本应该最低

楼主:
第一种工艺,有人是用仪表车打的,但是效率不高,其中有一家是用自动车改造的,据说可以上1w/班,但是没有人可以破解他的技术,呵呵,因为T2的紫铜,韧性好,打孔也是很麻烦的(2.2×20也接近深孔的范畴了)---不是因为自动车的效率,而是他机床的刀具和工艺,我估计是上枪钻的,但是枪钻2.2也是比较极限的,而且代价很高,一个钻头要上百元的,所以我就迷糊了

网友A:
楼主说班产能达到1W,有些不明白,钻孔的效率在那时态放着,得多少台床子啊,能订来管料是最好的了

网友:
我认为 第三种  比较合适  二氧焊机 的枪头  就是 紫铜的  很便宜

网友:
我认为,明显是第三种!数量大的话,你就知道成本怎样了
1

网友:
第一:材料利用率低
第二:材料利用率高
第三:材料成本高
T2紫铜延伸率好用冷镦机直接成形

网友:
第一种说法 不太现实

网友:
哼哼的学学了一下下啊

网友:
对加工方面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班产能达到1W,有些不明白,钻孔的效率在那时态放着,得多少台床子啊,能订来管料是最好的了

据说是一台车床的班产1w我也有点不相信啊(因为不能进去看的哦)10000×20mm/8/3600=6.9mm/s  (送料的时间没有计算,如果算进去的话,估计要在10mm/s)   比冲床还快了 算它的转速是7k/min  的话  10×60/7000=0.086mm/rad
这个产品,有人是用第三种工艺加工的,但是竞争不过用第一种工艺的,具体两种工艺之间的差价,没有细算过

我也偏向第二种工艺,但是感觉还是不能达到班产1w的效率,冲压的话需要三道工序

网友:
如果仅仅从工艺考虑用铜管是最好的,量产绝对没有问题,并且加工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第三种工艺是正道,或者是由第三种方式再演变出第四种方式,直接整改产品铸造出来。

   钻孔是车床之中最难稳定最难保证的工艺,尤其是是超过D5以上又是细孔,我不是吹牛,这个机械论坛上能磨出合格使用的2.2钻头没几人,而且能批量磨出大量一致性的2.2钻头的更是屈指可数。

  在深入研究一个项目之前,大方向必需明确朝i着这个方向走,图纸没说详细的其他断面倒角资料,以我判断必然是拉料的紫铜管然后上凸轮式自动车床切断平断面倒角的加工工艺。

网友:
最好是能够顶到合适的管料了

网友:
照理说第三种综合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了,材料利用率高,加工工艺简单,效率高,可能原材料成本会高一些,但怎么会竞争不过第一种呢,很费解!

网友:
对加工方法真不懂,只懂画图要这个样子,唉,这也一大失败啊

网友:
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法,但2.2孔,冲棒的寿命至关重要,冲棒能解决的前提下第二种肯定是最快的。平时我们设备做锁件的10mm以内的最少也要100PCS/M  ,8小时一班4万件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冲棒问题。(我们的设备是多工位冷镦机)还有就是冷镦的有切料问题,不可能和车削的头部一样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