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请问车螺纹时退刀槽用外圆刀车还是用切槽刀车,用外圆刀车用什么指令。那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都可以  ,  G01 就可以了

网友:
斜着往里车一刀就行了。。。。。

网友:
G01就可以了,斜着下去两个毫米就行了

网友:
就像斜下倒角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
退刀槽最好单用一把切槽刀来干,容易控制尺寸,也减少刀具损耗

网友:
楼主对退刀槽有特殊的要求没?

网友:
我一般用槽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用外圆刀行吗

网友:
看图面上是要求什么样的退刀槽,楼主最好用符合其轮廓的刀具。当然,有专门的槽刀了。如果要用外圆车刀,要看会不会干涉工件,车出什么样子。

网友:
一个退刀槽有这么复杂吗?你看退刀槽精度如何,选用合理的刀具就可以了,搞得一个简单的问题变得这么复杂,做个有心人,多总结些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