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加工, 请教高手指点 ?

楼主(2010-12-16):
装夹方式一夹一顶活顶间,夹持长度70,车削长度500,直径18,余量有一个毫米 (余量不均匀),此一段为光轴公差负10丝3.2光洁度,
请高手指点此工件需要用什么刀具加工好,
切削参数如何选择,材料2洛13

加工一根需要多长时间  ,,  先   谢谢  了       急急急  !!!

网友:
YT15 YW1估计比较难加工

网友:
架跟刀架,从卡头方向往顶尖方向车削试一下。

网友:
这个料不是很硬啊,用一般刀具就行啊

网友:
用YW1刀或YG6A都行。转带心尽量高点,AP=0。3不能太小了  一般加工一个要上准备时间要40钟吧。因为公差太小,长度太长了,你必须用刀补来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度刀具,75度刀具,螺纹尖刀那个好用,不会让刀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条件所限不能用跟刀架

楼主:
有待解决

网友:
选用93度主偏角,正刃倾角,较小的圆弧半径,避免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93度主偏角,是指的普通90度外圆精车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震刀和让刀

网友:
不是太难车吧,跟刀架没跟好,锥度没调好

网友:
如果没法用跟刀架,分段车,接刀。或者用45度刀直接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每件所限不能和跟刀架的话,就把转速打快,进给速度打最慢,试试,刀具选75度防震,稍高中心0.5M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90度磨成93度主偏角

网友:
欢迎来技术交流Q群9030312

网友:
一般合金刀都可以,也不怎么长,要看你机床怎么样!!老机床可以考虑从卡头方向往顶尖方向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