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350*200的铸铝机箱,成本控制在200元,能加工的出来吗

楼主(2010-12-16):
350*350*200的铸铝机箱,成本控制在200元,能加工的出来吗??
听听各位大侠的高招啊,有没有好的建议吗,年产1万台!!!!!!!!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有图纸尺寸,没有零件厚度,怎么知道能否控制到啊,得发个图啊

楼主:
就是一般的电控箱了哦,想知道能不能控制在200元内,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换思路了哦!!暂时没图纸的

网友:
如果是冲压件,200元没有问题。

网友:
铸铝机箱??

压铸的机箱还是铝板折出来的机箱?? 压铸的没有可能 铝板折的有点希望

给你看下图 是哪种??

顺便说句,压铸的我们尺寸是450×340×190,采购价格1000+;铝板折的尺寸500×364×208,采购价格300+;你可以参考

压铸的铸铝机箱,分上下2个,合在一起

铝板折出来的机箱

网友(2011-01-19):
这么大的量还是开模吧  要是精度不高的话开模费用也低  单件成本也能控制在200元之内   除此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