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机械手卡住

楼主(2010-12-16):
今天上班时在操作机床时让机械手换刀时抓住了切屑液水管(由于操作两台机床),卡住动不了了,就用扳手扳动机械手上方的电机上的六角螺栓使其回到位,但是复原后,换刀时刀具可以从刀库下来,机械手就动不了,在反复扳六角螺栓还是动不了,请问什么原因?以前机械手卡住都是通过扳动六角螺栓回复的。机床是宁江的vmc850立式加工中心,广数983m的系统

网友:
你扳的六角螺栓能旋转吗?还是 螺栓不能动多少?

楼主:
能旋转,可以动,但不知问啥机械手动不了,以前也卡住过,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用扳手扳动机械手上方的电机上的六角螺栓"做一个换刀循环, 虽然费时, 但能保证机械手在换刀原位上.

楼主:
可以手动让z轴移动,应该是已经回到原位了吧?但是回零之后再次换刀还是不动,难道是机械手被水管碰的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卡住了?

网友:
刀套下来的传感器灯有没有亮,可能传感器要调整一下。。。。。。

楼主:
我门反复试了几次都不行,感觉应该不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后来发现后面电器柜里GF12开关跳了下去,扳上去发现问题解决,原来是电机没通电

网友(2011-03-02):
可以尝试"用扳手扳动机械手上方的电机上的六角螺栓"做一个换刀循环, 虽然费时, 但能保证机械手在换刀原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