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怎么升上去怎么就慢慢的掉下去了?

楼主(2010-12-16):
6.3T的折弯机升上去怎么就慢慢的掉下去了,大概是什么问题。。。那位大哥知道吗?8 M5 r% \! E; G0 @% S

网友:
一般是油路内部有泄露才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比如油缸内部泄露,各阀内部泄露。一般油缸内部泄露的情况比较多。因为油封的寿命比较短。

网友:
油缸漏油,或者电磁阀出了问题!

网友:
我前段时间刚好碰到了这个问题,一台剪板机的上刀板会自己降下来,后来油缸更换了密封之后,就好了

网友:
油缸密封圈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油缸漏油或电磁阀有问题,我们公司前阶段也有此问题

网友:
6.3T 的折彎機? 噸數那么少? 應是單缸的了

网友:
油缸封圈出问题的l ~~~~~~

网友:
一般折弯机的活动梁都是由平衡阀托住,检查一下此阀的压力设定或是否损坏。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我估计1液压缸内泄。  2液控单向阀有问题。   3电磁阀内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