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端异响

楼主(2010-12-16):
大家好啊,最近开数控车(FANUC)时,(停了半个多月了)在快速移运时,丝杠(3000mm)端发出有摩擦的声音,运行了一上午还是有这种异响,
设备买了一年多,运行不到五个月,请问这是怎么回啊,有什么响影响吗

网友:
滚珠的换向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轴承坏了。。。。。。。。。。。。

网友:
轴承是不是有垃圾  还有润滑有没有到位,手动加油试试

网友:
轴承坏了.........................

网友(2011-04-23):
轴承坏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基本就是丝杠端头的轴承坏了

网友:
应该是轴承有铁销生锈了

网友:
   唉,你的是哪家设备?   我昨天把我的数车X轴推力轴承换了,都散架了一粒珠子都磨扁了。机床去年元月开始使用。唉,国产

网友:
仔细检查,该换就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国产的,安阳的,买一年多,但我们实际用了还不到半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安阳鑫盛机床厂。你检查一下看看他的丝杠端是不是没有润滑。包括X轴前后两段,他的三根油管从后面过来:两根分别给导轨润滑,一根给Z轴丝母润滑。加些黄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就是盛鑫的啊,你们也是吗。丝杠端加黄油,怎么加啊,我看了,密封的很好,无从下手啊,又不敢胆心滚珠出来,就麻烦了啊,请大侠明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啊,应该是丝杠端没黄啊,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