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接线?如何对应电路中的开关?

楼主(2010-12-16):
plc如何接线?我怎么看不懂端子接线图!!???看了好些天书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具体接线要具体到实际用到的PLC 如
西门子S700型的都是 上面结输出 下面接输入
但日系的如三菱的fX系列 就是上面入下面出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品牌,系列型号的。小型的,日系是上进下出。欧系的是下进上出。

网友:
基本的走线和电机拖动走线是一样的,把电机拖动里的走线看明白PLC的梯形图就明白了。

网友:
具体哪个牌子就看看他的说明书吧

网友:
到网上找点案例分析,我以前找了好多列子的,可惜笔记本硬盘坏了,郁闷,以后找到发你,一起学习啊,我也是自学PLC呢

网友:
那个品牌和型号???

网友:
一般是输入分为PNP型和NPN型,输出有电子管和固态继电器

网友(2011-02-12):
楼主PLC的接线具体要看是什么牌的PLC了,但都是大同小异的,一般输入端都是在供24V的直流电的,有些PLC这个直流电内部自带的,所以不要另外加24V电源,有些PLC是不自带的所以在另外串个24V电源,输入端都有一个公共端这个一般是接24V的负,输出是要串电源的,有分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的要串24VDC电源,继电器输出串24VDC或是22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