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钻孔老跑偏

楼主(2010-12-16):
我们深孔加工,用深孔钻,可钻到底后,钻孔老跑偏,那位高手帮助解决一下呀?谢谢了

楼主:
用车床钻的,吃刀量也不大

网友:
什么样式的钻    钻多大多深

网友:
把情况说详细点,这样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加工什么材料,硬度如何,批次多大,孔有多大,多深,直径公差多少,有无位置度、形状要求。
为什么在车床上钻,能否用加工中心,还有现在孔的位置偏了多少,有无锥度,期望达到多少,打算花多少成本等等。

网友:
不详细这怎么给你说呢!

网友:
1夹具不正,2钻头没有磨好,3钻前是否可以先打下中心孔

网友:
楼主是在什么设备上加工深孔的?用何种形式和规格的钻头?

网友:
一般常见的什么设备上需要加工深孔啊

网友: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设备,几台的水平有没有调好,钻孔跑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机床及道具,还用工件的材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字:  强!!!!

网友:
如果没有加工中心,如何钻深孔?听高手高见。

网友:
可以转变工作台角度(或者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