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问题

楼主(2010-12-16):
油缸內孔直径248,请问用外径250的U型胶圈可不可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用。应该是标准尺寸,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请教高手,高手不在,或者高手惜字如金,请大侠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可以用,应该是标准的

网友(2011-03-16):
这怎么行呢,唇口开口太小了磨损后补偿不足,还有预紧量不足以及腰部太薄会被挤进沟槽的

楼主:
谢谢,大侠们关心,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