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人机界面是怎样信息互通的?

楼主(2010-12-16):
请高手解答下:plc与人机界面是怎样信息互通的?谢谢。

网友(2011-02-12):
地址对应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说清楚点嘛?本人新手,谢谢啦

网友(2011-04-02):
人机界面是上位机通过端口主动发送信息到PLC 信息主要是读取或写入PLC的寄存器值 PLC只对端口的命令做出反应

网友:
先看你的PLC牌子 在选择通讯协议 还要设定地址

网友:
通过数据线啊,这么简单。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不懂得知识。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用一根数据线把PLC和显示屏连接起来,如果在屏上作一个按钮,对应PLC程序软元件地址为m0.0,那么按下屏上的按钮时,PLC里面的M0.0就接通了。这是位开关,数据寄存器道理也是一样,关键是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