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塔不对中心,怎么调

楼主(2010-12-16):
有一台车床的刀塔碰到尾座,现对钻中心点的时候不对中心,,要到X轴-2.0才是中心。请问要怎么样去调,,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重新偏移机械原点,如果具体的说,太啰嗦了,你先在刀塔上装一芯棒,到X零点,用千分表找好中心,然后进行一个偏移量,开关机两次、调整参数就可以了,我以前经常这么调整。谢谢

网友B:
看下刀塔的侧母线有没歪

网友C: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还是刚买来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偏移机械原点,如果具体的说,太啰嗦了,你先在刀塔上装一芯棒,到X零点,用千分表找好中心,然后进行一 ...

谢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刀塔的侧母线有没歪

我对机台不太懂,,不知道侧母线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还是刚买来就有

是后来调机撞的,现在每次对中心孔时刀补那X是-2.0多的,回不到零

网友:
撞车后有两种可能,一、将刀塔上的刀盘取下检查里面定位的梯形齿圈是否移位,有两个定位销是否弯了。二、检查X轴丝杠和丝母是否移位或变形。在没有消除隐患之前最好不要随便改变机械原点。

网友:
你就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调整,有什么问题你在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楼说得对………………

网友:
恩 我 学到了  去试验下!

网友:
我不懂,我是路过来学习的

网友E:
你这个是刀塔撞尾座后,出来的,说明你的刀塔已经撞偏了,不能简单的通过修改机械原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这个情况下,你的刀塔已经偏了,有很多问题,比如刀尖会不在工件的中心上,还有刀片的角度也偏了。调整的方法是用一根标准圆棒(就是跟你的圆刀座的孔一样大的棒,长150mm左右就可),插在你的圆刀座里,把百分表放在主轴侧,表头打在圆棒的X轴方向的面上,通过移动Z轴来调整刀塔,直到调平。然后可以把表放在主轴上,表头还是放在棒上,用手转动主轴,看一下相差多少,这样可以打出刀塔相对主轴的中心高度偏差,如果相差大的话也要调整。这样转动调到没有差别的时候(X方向的偏差通过移动X轴来调整)这个点,你如果愿意就可以设定成机械X0点,这样,以后打中心孔,钻头类的,刀长X就是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刀塔撞尾座后,出来的,说明你的刀塔已经撞偏了,不能简单的通过修改机械原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因 ...

这位朋友讲的还是很对的,就这么做,就好了.

网友(2012-12-23):
调整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