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

楼主(2010-12-16):
请教各位,在一块铝板上铣一个腰形孔需要先打一个工艺孔吗?我觉的可以省略,但我们工艺是先打工艺孔,再銑。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
不多啊!当然也可以不打预孔,只要你的铣刀带钻铣功能就好了。下刀速度慢点,用螺旋下刀法。

网友:
不需要,横刃铣刀直接搞定,

网友:
LZ的零件可能需要打孔的!!
横向无法进刀!

网友:
不知孔有多宽,板有多厚?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用两刃铣刀就可以~~~~~~~~~~~~~~~~~

网友:
如果不是精槽的话,省略也可以。。

网友:
用键槽铣刀一次搞定。。。。。。。

网友:
打孔有利于排屑,铝件容易粘刀.当然薄板就不必打了

网友:
先钻孔再铣腰型孔,三面刃铣刀也行但用的少: l: u+ @: z! |0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