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的数控车没有驱动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7):
刚改造的一台数控车床,比了比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改装的上面有个驱动器,我的没有,但使用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用就行。。。。。。。。。。

网友:
没有驱动器怎么用啊!楼主说的是主轴编码器和变频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还是原来的速度,没有做改装,编码器我用不到,也没装。
我想问的是步进电机需要驱动器吗?

网友:
步进也要驱动器。如果没有还不如不改呢。

网友:
你那系统和驱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回答,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