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加工细长孔(急)

楼主(2010-12-17):
请问哪里能加工φ8深1450mm的长孔偏差在0.5mm以内

网友:
若是圆棒料上深孔镗,否则上深孔钻

网友:
0.5mm是正负么,还是你的点检测位置是在那里的

网友:
用枪钻加工试试,网上找一下有的,不过这个设备很贵

网友:
1米多啊!看看有卖那种圆钢的吗?期待高手中………

网友:
貌似机加工很有难度,难

网友:
好像有点难度,望高手告知。。。。。

网友:
听说有一种柔性钻头。长度应该够。你可以到网上查询一下。

网友:
用传统的机械加工方法。几乎不可能。1m多长8mm的钻头水平放置都不知道有多弯。一抖都要断。

网友:
其实需要量大的话。可以定制厚壁管。内孔为7.5。再用麻花钻和接长麻花钻来扩。

网友A:
这个太难了,1m多还偏差0.5以内。不知道这个孔是做什么用的,通水的话可以对接,如果圆棒了可以考虑先钻孔然后以孔定位车外圆,不然貌似无解,很难保证。

网友:
五十四的公差怎么检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难了,1m多还偏差0.5以内。不知道这个孔是做什么用的,通水的话可以对接,如果圆棒了可以考虑先钻孔然 ...

支持楼上所说,LZ的工件是棒材的?还是方体?或者不规则? 如果解决不了,可以联系我,一起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做。光洁度不怎么高,要再次加工才能提高精度。

网友:
如果不能对接的话,有难度了。
你的0.5是圆度还是直线度啊?还是孔径?
如果真的要求高,我觉得还是买空心管料吧,量大价优。
机加深孔机的行程和枪钻都有难度的。

网友:
有人在车床上装深孔枪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