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三拉簧两端的拉钩应该怎样画?

楼主(2010-12-17):
画三拉簧两端的拉钩应该怎样画?请高手给指点!

网友A:
难点大概就一个,我是用一段样条曲线来做的。你看看是你要的吗?

网友(点评):
要用到3D草图功能吧。。。

网友:
两端与中间,是分别建模的。要分开画。

网友:
我也不会,学习了

网友(2012-09-01):
引用 网友A:
难点大概就一个,我是用一段样条曲线来做的。你看看是你要的吗?

要用到3D草图功能吧。。。

网友:
到三维在线上下载就好了,常用件三维模型都有

网友:
有一个叫做三维草图的功能。。。。。。0 r" D( T; d- V0 M

网友:
晕,装个插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