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07画齿轮、链轮

楼主(2010-12-17):
如何用07画齿轮、链轮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关键是齿廓等细节如何画出

网友:
这里面好像有个软件可以画,你找找吧

网友:
如果非要用07画,我看只有一点点描一个再复制了。也有插件画的,燕秀工具箱没细细查过有没有,但以前用过机械版CAD也就是MDT2006里面是有的,各种机械标准件模块都可自动生成

网友(2012-05-27):
我也在找CAD标准库

网友:
同求在CAD中手绘链轮及其与链条装配的画法,求高手指点,不要告诉我用别的软件。

网友:
机械工程师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