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5YAG激光切割机床 激光切割随动头 600W激光器

楼主(2010-12-17):
因为我公司另有发展,开发的成果被搁置。先优价转让数控激光切割机全套技术图纸。

      数控激光切割机,数控等离子,数控火焰切割机全套图纸,包括机械部分,传动部分。电路部分。数控部分,整套图纸资料。可实地指导,直到厂家开发成功为止!特别适合钣金件,结构件厂家。整套机器制造成本在10W以下。适合生产6mm以下的碳钢板、不锈钢板及薄铝板、薄铜片等,以及其它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的切割、镂空和打孔加工。适合各种金属板材、金属管材进行非接触切割打孔,特别适合不锈钢板,铁板,薄铝板、薄铜板、硅片,陶瓷片,金刚石等材料的切割打孔。YAG激光切割机在钣金结构和金属制品、五金制品行业,激光切割打孔机可部分替代冲床和线切割,在工艺美术和装饰行业,激光切割机可用于制作美术字,徽标等,在电子行业激光切割打孔机可用于切割陶瓷片和硅片等,在包装行业可用于切割模板。
    采用国际先进的激光控制技术及自动对焦高低跟随技术,不但确保了切割的速度、边缘效果和精确度优于同类设备,更确保了激光切割机运行的良好稳定性和操作可靠性.相比大功率co2激光切割机,YAG激光切割机的突出优势在于YAG激光切割机的设备成本低、耗电很少,切缝小、加工精密精确度高,性价比极高。co2金属激光切割机的造价高设备昂贵,使用成本也极高。
     YAG激光切割机优点在于:
1、性价比极高:YAG金属激光切割机的价格只有同类性能CO2激光切割机的1/3,同等功效数控冲床的2/5;切割精度高,适合精密五金配件的切割,更可以切割镂空各种精细工艺字画。
2、切割速度快,是线切割速度的100倍以上;切口热影响区小,不会变形,切缝平整,无需后序处理。
3、使用成本很低:仅为同类CO2激光激光切割机的1/10,每小时成本仅为15元左右,CO2激光切割机每小时成本为150-180元左右;后续维护费用很低:仅为同类CO2激光切割机的1/10~1/15,及同等功效数控冲床的1/3~1/4。
4、性能稳定,适合持续性的大批量生产(固体YAG激光器是激光领域最稳定最成熟产品之一)。
5、和数控冲床比较,YAG激光切割机具有以下优点: (1)最小线宽约0.15mm左右,因而能完成各种复杂结构的加工,只要能在电脑上画出任何图像,该机都能完成加工。 (2)YAG切割机有自动跟踪系统,所以即能完成平面切割,也能完成各种高低不平的曲面切割。 (3)复杂的工艺要求数控冲床难以完成,激光切割都能做到。 (5)切口及表面非常光滑,产品档次很高,数控冲床难以做到。 (6)成型后的板材需增加孔槽等处理时,数控冲床无法处理,YAG数控金属激光切割机可轻松解决。按日加工收入3000元计算,1个半月即可收回制造成本。现在市场需求特大,特别是在沿海一带,灯饰,广告,钣金,机械,工艺品,五金,电子,等等。如果开发此产品,市场价格是38W左右。利润300%。
    欢迎来电咨询    18607188573   QQ  278656240

楼主:
激光束聚焦成很小的光点其最小直径可小于 0.1mm),使焦点处达到很高的功率密度可超过106W/cm2)。这时光束输入(由光能转换)的热量远远超过被材料反射、传导或扩散部分,材料很快加热至汽化湿度,蒸发形成孔洞。随着光束与材料相对线性移动,使孔洞连续形成宽度很窄(如0.1mm左右)的切缝。切边热影响很小,基本没有工件变形。 切割过程中还添加与被切材料相适合的辅助气体。钢切割时得用氧作为辅助气体与溶融金属产生放热化学反应氧化材料,同时帮助吹走割缝内的熔渣。切割聚丙烯一类塑料使用压缩空气,棉、纸等易燃材料切割使用惰性气体。进入喷嘴的辅助气体还能冷却聚焦透镜,防止烟尘进入透镜座内污染镜片并导致镜片过热。
    大多数有机与无机都可以用激光切割。在工业制造占有分量很重的金属加工业,许多金属材料,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硬度,都可进形无变形切割(目前使用最先进的激光切割系统可切割工业用钢的厚度已可接近20mm)。当然,对高反射率材料,如金、银、铜和铝合金,它们也是好的传热导体,因此激光切割很困难,甚至不能切割(某些难切割材料可使用脉冲波激光束进行切割,由于极高的脉冲波峰值功率,会使材料对光束的吸收系数瞬间急剧提高)。
    激光切割无毛刺,皱折、精度高,优于等离子切割。对许多机电制造行业来说,由于微机程序的现代化激光切割系统能方便切割不同形状与尺寸的工件(工件图纸也可修改),它往往比冲切、模压工艺更被优先选用;尽管它加工速度慢于模冲,但它没有模具消耗,无需修理模具,还节约更换模具时间,从而节省加工费用,降低产品成本,所以从总体上讲在经济上更为合算。
    另一方面,从如何使模具适应工件设计尺寸和形状变化角度看,激光切割也可发挥其精确、重现性好的优势。作为层叠模具的优先制造手段,由于不需要高级模具制作工,激光切割运转费用也并不昂贵,因此还能显著地降低模具制造费用。激光切割模具还带来的附加好处是模具切边会产生一个浅硬化层(热影响区),提高模具运行中的耐磨性。激光切割的无接触特点给圆锯片切割成形带来无应力优势,由此提高了使用寿命。

网友:
这东本没接触过,今天学习了.要是造好得多少钱一台

网友:
机械部分的设计看起来不是很給力,所以速度是否有些慢

网友:
有这个现货吗,技术成熟吗,想搞台用下

网友(2011-04-07):
多謝各位大俠鼎力幫忙和有用的意見

网友(2012-04-09):
图纸多少钱???我想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