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拧紧过程中出现“咔咔”卡滞现象,何故 ?

楼主(2010-12-17):
本人认为此种现象多为螺栓表面处理不良所致,但具体的问题机理请哪位大师给予明释 ?

网友:
本人谈不上大师,拧过螺丝大半年。本人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被连接件的孔与螺纹孔不同心,但又刚好勉强塞进螺丝,强行拧紧螺栓的。
2、如楼上所说,螺纹表面处理不好,比如生锈,有杂质,或有毛刺,也强行拧紧的。
3、实际操作中,长期使用在高温环境下的螺丝在拆装时也会咔咔的响,估计是高温脆化和没有润滑液了。
一家之言,仅做参考。还有哪位大师补充的?

网友:
也有的是螺纹或者螺母的材料脆性高了,嘎嘎响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都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