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油泵温度很高

楼主(2010-12-17):
我们单位新设计的系统,油泵是排量136L/min定量泵,现在溢流阀设定工作压力为10MPa,连续工作十几分钟油泵温度就非常高,包括吸油管,出油管手都摸不上了。请问是油泵问题还是溢流发热太严重。

网友:
      液压阻力太大

网友:
连续工作十几分钟油泵温度就非常高,包括吸油管,出油管手都摸不上了

那估计温度最少在70度了 很异常,

卸油口是不是堵死了?

装泵的时候进油口是不是进了生料带

网友:
要是 中位封死 10多分钟就很高 很正常,你那溢流阀就相当于个20KW的加热器

网友:
可先从溢流发热问题排除,把溢流阀的压力重新设定下,看看溢流阀管路是否还很烫。如果温度降低了,说明溢流阀设定有问题。
我碰到的温度过高的问题,基本上是溢流阀压力设定的问题。

网友:
管道阻力应该比较大,发热也会很严重

网友:
先调低溢流阀,看压力有无变化,若无换一个溢流阀试一下,油温如果还没有降低就是泵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阀   是不是有磨损  ..

网友A:
对于这种问题 是不是考虑应该用电磁溢流阀!适当的时候卸荷,工作的时候增压!或油箱尺寸太小,散热面积不够。或吸油口吸气!

网友:
有的系统要求液压油的工作温度在80度以上,你可以看下系统设定,正常在60度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问题 是不是考虑应该用电磁溢流阀!适当的时候卸荷,工作的时候增压!或油箱尺寸太小,散热面积不够 ...

因为我的工作循环基本3秒一个循环,所以泄压时间基本没有

网友(2012-11-22):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工作循环基本3秒一个循环,所以泄压时间基本没有

系统有没有换热器呀,可以搞个原理图给大家看看,能更好的分析一下

网友:
支持调整一下溢流阀压力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压力问题.

网友:
不少液压装置都需要水冷的

网友:
来学习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可以加换热器试试

网友:
问题在溢流阀上了

网友:
保压回路是会高的,你可以做成卸压回路么?如果要保压回路不能用定量泵

网友:
吸油管到烫,可能油箱太小了。或者油压系统长时间增压。

网友(2012-12-22):
最好发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