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压力80MPa

楼主(2010-12-17):
          有套系统,使用压力80Mpa ,有什么泵可以直接达到80Mpa , 管路是通径13 或者16的胶管  ,还有18的无缝管,都要能承受80Mpa ,哪里能买到? 都是什么规格的? 那位大虾知道,小弟先谢了!!!

网友:
ENERPAC,HAWE COMPANY,理研,还要排量

网友:
用轴向柱塞泵、我们公司的油缸缸径在300油管通径20使用压力在50MPa没什么问题、你口径不是很大达到80MPa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们厂有套静压润滑系统,系统压力达到125MPa,所用的钢管都是从国外直接买的。中间配管没有采用焊接形式,全部是采用螺纹连接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您的静压3系统是用于静压轴承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用于静压轴承的。呵呵。

网友:
我只见过动压轴承,静压轴承还没有见过。呵呵。它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

网友:
泵建议采用力士乐的柱塞泵,至于油管国产的有很多,胶管山东宁津有几家不错,无缝管哪里都有,不过焊接的时候要小心工艺,我们400Mpa的压力所用的钢管都是焊接的部位工艺不好,引起泄漏。

网友:
我知道比利时有个品牌专门做高压系统元件的,100mpa没问题!

网友:
找ENERPAC这些做液压工具的吧,不过看你管子这么粗我觉得用增压可能好一点,液压工具用的阀配流柱塞泵流量都太小,怕供不上,无缝钢管只有厚一些就可以满足高压,软管建议你找派克伊顿这些厂家,他们有专门做高压工业管的。还有一点建议,超高压和普通液压元件差别挺大,注意甄别。9楼,力士乐的泵连50MPa都过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力士乐的径向柱塞泵有几款100Mpa以上的,可以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我倒没注意,少见多怪了。径向柱塞泵发展比较缓慢,又不是力士乐的长项,没太注意。现有又多是小排量的。

网友:
自从亲历过一次30MPa管路爆裂之后,我都离那些管子,接头什么的远远的,我不是不相信设计人员技术,而是太担心装配工人态度

网友:
80MPa的压力没接触过。帮不上了,向其他社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