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

楼主(2010-12-17):
怎么能让生成的工程图带尺寸,我以前弄好了现在又忘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标注,系统自带的全部标注

网友:
我一般不用那个功能的

网友:
在工程图中插入模型项目,选择尺寸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有自身的零件图,然后从新建窗口点击新建工程图,进入后会有图方位的定位,也就是主视和侧视图,能到方位图都有了你自己也会知道收手,下面就开始标注尺寸了,你会用只能尺寸就会标,长是长,宽是宽,间距是间距, 哎呀 累死我了

楼主:
我记得生成工程图时是可以带标注的啊!我自己也弄过就是忘记了。

网友:
没有基准,生成出来的尺寸还的修改半天,还不如自己编辑的快

网友:
要在工程图的模板上修改才好使。

网友:
呵呵呵,注解-模型项目,不过尺寸还是不全的

网友:
生成的工程图带尺寸,我以前弄好了现在又忘了

网友:
讲的不够详细.希望兄弟们多多指导

网友:
大家都忘记了,说明这个功能没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窗口在哪里的,我找不到呢

网友:
手动更好,自动标得很不理想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模型项目添加,但是很乱。

网友:
要在工程图的模板上修改才行的。

网友:
8楼说的很对,就这样设置。

网友:
自带的不好用
没精度要求的还可以

网友:
这个生成的尺寸很多,很乱,还不如自己标注一下来的快

网友:
看了楼上高手给出的答案,我今天也才知道,学了了.谢谢

网友:
我记得零件图里标过尺寸后。。。工程图里基本的就都有了。。。。实在少的再在工程图里补

网友(2011-01-17):
什么时候能摆脱少尉。。。。

楼主(2011-03-05):
确实直接带的尺寸还不如重新标方便呢!

网友:
自动标注有个很不爽的,就是它会全标示出来,不要的还得一个一个删,不如一个一个标的好吧

网友(2013-05-14):
自动标注,挺乱的

网友:
插入模型项目,不过尺寸太乱,要自己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