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螺纹

楼主(2010-12-17):
谁知道油缸前后端盖M450X4的螺纹需要旋入多深,压力28MPa

网友:
不管什么直螺纹,都是头三圈的螺纹承受了绝大部分负载,但是为了保险或者防止松脱,螺纹长度一般不短于螺纹直径,一般我们用的普通紧固螺栓大多旋如1.5倍直径长度即可。
具体还要看材料强度,和结构强度。按机械设计手册螺纹篇简单计算一下即可,当然了你这个如果是空心的,那还要算壁厚强度,还有在这么大压力下的变形问题也要考虑。

网友:
以绝大多数螺纹的精度也就5圈承载,最多拧10圈也就足够了,太多无益。

网友:
楼主问的应该是油缸的底和法兰的厚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2011-01-19):
没说缸内径多大哇!!,,如果内径是420的,,那28Mpa压力下将近要400吨,,建议用M450X6的螺纹,旋入9公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