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解析—详解换向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17):
       依靠阀芯与阀体的相对运动切换液流的方向或油路通、断,实现控制液压系统相应的工作状态。 图 5-4 所示是滑阀式三位五通换向阀的工作原理。液压阀由阀体和阀芯组成。阀体的内孔开有五个沉割槽,对应外接 5 个油口,称为五通阀。阀芯上有三个台肩与阀体内孔配合。
        在液压系统中,一般情况设 P 、 T ( T1 、 T2 )为压力油口和回油口; A 、 B 为接负载的工作油口(下同)。在图 5-4(b) 所示位置(中间位置),各油口互不相通;如果使阀芯右移一段距离,则 P 、 A 相通, B 、 T2 相通,液压缸活塞右移;如果使阀芯左移,则 P 、 B 相通, A 、 T1 相通,液压缸活塞左移。

网友:
清晰明了,易于理解,收藏了,谢谢老鱼。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我看不懂~~~~~~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