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垂直度的测量

楼主(2010-12-17):
有一板料60mmX60mmX9mm,在大面上有一孔2.5(+0.03,+0.02)板料面的底面跳动为0.0025mm,各表面粗糙度均为0.8um,孔的轴线对板料底面的垂直度要求为0.005mm,各位大侠,有没有较好的方法测这个垂直度?3Q,希望大家关注。

网友:
没看明白,

怎么有跳动度还要求有垂直度,

而且跳动度比垂直度要求严格多了!

楼主:
跳动是底面跳动,垂直度是针对底面的理想位置提出的,不矛盾,如果基准误差大,那其他要素对其提出位置度要求,位置度误差会大一些。

网友:
做一个这样的检具,2.5的外圆有极小的锥度,放进孔中,再测量
不知道行不行那

网友:
按孔配一根柱插在孔里再测基准面与柱的垂直度。

网友:
如果有三坐标测量仪,很好测的,直接打面和孔壁的轴线就行,没有的话,找个精度高的加工中心,用千分的杠杆表将基准面找平,然后有表拉孔壁,垂直应该能测出来,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动是底面跳动,垂直度是针对底面的理想位置提出的,不矛盾,如果基准误差大,那其他要素对其提出位置度要 ...

不矛盾么?

底面跳动的基准是什么??

好像很矛盾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做什么用的吗,精度要求那么高。

网友:
标注不矛盾
测量方法有快的慢的
如果你要快的,成本高些,做专用检具,4楼的方法满足不了你的精度要求,不要去学。办法我没有想到。
如果数量少可以慢点测,借助平台、角尺、U表辅助检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做气动量仪,检查直径和垂直度,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挺好,我曾经打听过一家气动量仪公司,他们只能做3mm-80mm的气动量头,我也没问出为什么,如果能做这样一个小量头的话,我觉的应该是个很好的方法。3Q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对我来说是位高手,我想您的提醒让我学到很多,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证实了您的观点,同时也让我发现一个问题,是这样:是一个光纤零件,是一个圆柱,上面钻了若干孔,有两个是用来两个同样的零件对插时穿销子周向定位用的,靠端面接触定位轴向,其他的一些轴向孔用来装光准直器,所以不能偏斜,我把问题简化成了一个板上钻孔,有些失误了,端面全跳动时对外圆轴线的,装光准直器的孔就是我已经给出的公差等情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就是做这方面的。我们是进口的气动量仪。对你有用最好!不过圆柱上的不像平面上的那样容易测量。你那个公差我估计国产的气动量仪精度达不到,或者说精度达不到你这个公差要求的精度,你最好向你询问的厂家求证一下。不要买了个功能满足,但是不能满足产品测量需求的设备,钱是其次,浪费时间延误产品交期就不好了。你可以到我们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有需要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公司网站有我联系方式,我姓毛。http://www.edmundsgageschina.com/

网友:
三左标测量仪

网友:
精度好高呀!楼主说的底面跳动是不是平面度?三座标都不能保证哟。才0.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