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立铣X轴走700的行程,Z轴差了15个丝

楼主(2010-12-18):
普通小立铣,X轴,从左端走到右端,Z轴一直往上升,到右端大概上升15个丝。从右走到左时Z轴一直往下掉,到左端时大概下掉15个丝。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飞铝件,长为700,宽70,厚50时,中间尺寸老比两头大10个丝。刚开始我以为是变型,所以就反复都飞几次而且都是10到30丝一刀。可是怎么飞中间都是大。我怀疑是导轨中间部分磨损教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向大家求教了。希望大家告诉我原因及解决方法。这机床买了1年半,新买的。是捷涌达的.

网友:
磨损是一方面.手板变形也有可能.

网友:
x轴变化呈线性说明x轴与z轴不垂直。

网友:
机床精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是,x轴变化呈线性说明x轴与z轴不垂直,求大虾告知解决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是,手板变形的话,能修吗``该怎么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检查拖板导轨平面和工作台的平行度.

网友:
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导轨磨损造成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X轴与Z轴的垂直度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