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求助

楼主(2010-12-18):
大家好,我的平面磨7130的,磨出的工件会有振纹,请问问题出在哪?还有油池起大量泡沫是什么原因,要怎样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
出现波浪纹的原因:1.应该修整砂轮了.2砂轮的硬度不够。3重新找一下砂轮的静平衡。当然还有很多种原因。油池泡沫一般是管道密封不严进入空气造成的

网友:
波浪纹一般是主轴间隙不好或砂轮需要修整,有时工作台的润滑压力太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油箱里有泡泡是因为漏气或是油滤太脏了,或者是有哪一根回油管没有插到油箱里。

楼主:
万分感谢,按大家说的做看看

网友(2012-12-06):
液压油乳化了,造成工作油缸爬行,所以有颤纹。

网友:
油箱里有泡泡是密封不紧密,污染了-ATL爱德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