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8普通粗牙螺纹的螺距是多少?

楼主(2010-12-18):
昨晚有位朋友问我M28普通粗牙螺纹的螺距是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有的标螺距3MM,有的标3.5MM,请问大家哪个螺距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
查了一下成大先编的《联接与紧固》和吴宗泽编的《机械零件设计手册》,M28的只有2、1.5、1三种细牙螺距,没有粗牙。第二系列的M27粗牙螺距为3,第一系列的M30粗牙螺距为3.5。

网友:
M28普通粗牙的螺距是3MM

网友:
M28作为第三系列没有粗牙,螺距只有2、1.5、1三种细牙。

网友:
M28是常用的吗

网友:
上图看一下!
提示信息关闭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M28的只有2、1.5、1三种细牙螺距,没有粗牙

网友:
M28一般属于非标螺栓,不建议采用的。平常市场上基本见不到,除非是特定的轴配用特定的螺母。

网友:
查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三版),公称直径M28为第3系列,螺距粗牙标准组合为3。

网友:
没用过 M28的螺纹

网友(2018-09-16):
正好碰到M28,塑料内+外螺纹,还想搞成双线螺纹,正在懵逼中!

想想能不能改M27~

网友:
谢谢,正在考虑是否方便从M28转M27~